为什么无法安装PADS2007

楼主(2008-10-09):
见附件的是第一步将pads的镜像文件装入虚拟光驱内,怎么具体怎么操作?PADS的镜像文件是哪个?请各位大哥大姐帮个忙

网友:
我也是剛剛裝機成功,与你分響一下:
首先,要裝虛擬光驅,它的圖標見下圖(一個裂開的光盤,你沒這個軟件的話,再和我說).在上面擊左鍵.你會看到有兩個選項(如下所示)選第二個device…..

打開這個對話窗L,選擇你的虛擬光驅文件(貌似壓縮文件的那個)即可運行.(你可以看到,我的這個文件夾里,第一個就是虛擬光驅軟件,第二個就是網上流傳很廣的pads軟件)

然后
,按照安裝說明就可以了.

對了,還有一個就是在光驅開啟之前,你要將pads軟件壓縮檔中的carke資料夾解壓到你要安裝的盤里,並且,生成license文件!后面要用到.

還有就是,因為我的機器是局域網內的,不清楚有無網卡.在第一次開啟pads時我就必須要插上網線不然,出來就是demo版.你可要不心啊..

楼主:
应该选择那个镜像文件?將pads軟件壓縮檔中的carke資料夾解壓到你要安裝的盤里,是指把carke内容复制应安装PADS的安装盘根目录下吗?但是应该选择哪个镜像文件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选择那个镜像文件?將pads軟件壓縮檔中的carke資料夾解壓到你要安裝的盤里,是指把carke内容复制应安装PADS的安装盘根目录下吗?但是应该选择哪个镜像文件呢?

你下載的文件應該就是上圖中那個壓縮檔吧.(如果不是,我就不知是不是所謂的鏡像文件了)
那個壓縮檔就是鏡像文件.
把carke資料夾復制到安裝盤根目錄下就可以了...

楼主:
谢谢了我试一下

谢谢了我试一下

网友:
虛擬光驅(一個裂開的光盤),我没有哦,怎么弄?

网友:
已经装了一个虚拟光驱

网友A:
按照你的方法安装到
“Select a source location:”选择软件安装源路径,
“Select a target location:”选择安装软件到电脑的路径的时候又动不了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
装这个东东花了我差不多两天时间还没搞定,真是急啊

网友:
你下來的源文件是不是跟我的一樣...
試盡一切可能想到的方法,我當時也是這樣的...
譬如,什麼網線的開啟與否了...電腦的重啟與否了...
再試試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你的方法安装到
“Select a source location:”选择软件安装源路径,
“Select a target location:”选择安装软件到电脑的路径的时候又动不了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
装这个东东花了我差不多两天时间还没搞定 ...
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,最后下载一个简装版,将就了

楼主:
Select a source location:”选择软件安装源路径,
“Select a target location:”选择安装软件到电脑的路径,
电脑就动不了?
是什么原因?选择软件安装源是不是软件所存放的位置?急呀

网友:
选择软件安装源就是软件所存放的位置,这问题我也遇到过,用2007版差不多一年了,发现PADS2007安装跟电脑系统有很大关系,你可以尝试先用注册表吸尘器清理一下电脑,还有安装文件不可以放在中文文件夹名的文件夹内,(从上面看,你的不是,),不行就换一个系统试试.

楼主:
谢谢了我刚刚装好了,我现在把安装的步骤用个附件发给大家共享一下,避免一些朋友走弯路,我自己也知道装不了确实是见痛苦的事情.

楼主:
为什么压缩的文件发不上来呢

楼主:
如果需要请加我的QQ79375409

网友(2010-01-26):
是啊,怎么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