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:元件布局

楼主(2008-10-09):
请教各位大虾,元件布局有什么要求吗?怎么排放整齐一些,有什么规则?谢谢啦

网友:
1.依客人要求
2.依功能類型及佈局經驗.
3.如果上述兩個都沒有的話,請在本站搜索相關文字即可作為經驗積累!
以上.

网友:
是不是根据电路的具体结构不同而不同啊 ??
还有就是要节省pcb板的面积  啊 ??

网友A:
      飞线

原理图在向PCB图转换时为什么形不成飞线呢?

网友:
烤箱灯

请问各位在线的同事有没有做烤箱灯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在向PCB图转换时为什么形不成飞线呢?

貌似是原理图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各位大虾,元件布局有什么要求吗?怎么排放整齐一些,有什么规则?谢谢啦

论坛里有关于这样的帖子,说的很详细。布局是很重要的,要看很多种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各位大虾,元件布局有什么要求吗?怎么排放整齐一些,有什么规则?谢谢啦

布局是绘制PCB图的核心问题,它对于走线的布通率、电气性能、可加工性等有着重大影响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。说得简单会感觉不得要领,说得复杂又如坠云雾。其实这是一项权衡利弊的妥协过程。这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。最好是多看看别人的成熟作品,很有帮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好的,我去找找看  (*^__^*) 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网络表是正确的吗?检查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摆放元件时将网格调为12.5mil,这样元件容易对齐,并且线的时候容易找到中心位置.布局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原理图中的功能模块,实现同一功能的元件尽量放在一起,这样布线也会容易点;其次是考虑特殊元件,比如说体积大的,接插方便的元件,还有易发热的元件,它们的位置要先确定;然后可以考虑同中元件放在一块,这样布局会美观一点;在这些都考虑之后可以根据飞线最短来进行局部调整.布局很重要的,应该多花点时间好好研究,多方面考虑,布局好了,走线自然就很容易了,板子的性能也好起来了.

网友:
我是大件优先,小件次之,尽量使走线更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