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布线时导线的分布参数问题

楼主(2008-10-09):
      导线的分布参数有:阻抗、电导、电容、传输延迟和电阻。对于电路板中所布的线而言,其阻抗是不是一个特定的值75.808 ohm?因为我在查看导线的分布参数时,阻抗这一数值一
直为75.808 ohm保持不变。如果是的话,这一确定值取决于什么?谢谢各位~~

网友:
阻抗取决于:走线的长度,走线的宽度,铜薄的厚度。。

楼主:
但为什么对于同一块点老板中,不管其走线的长度如何,其阻抗显示的都是一样的呢?

楼主:
但为什么对于同一块电路板中,不管其走线的长度如何,其阻抗显示的都是一样的呢?

网友:
估计走线长度对阻抗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吧。
我也不是很清楚,所以想搞清楚。
我的意思。比如85ohm在实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+/-10%的值。
估计长度 的变化都在这个值内。所以不会去太多考虑它。
以上为个人瞎猜。

网友:
你是说阻抗控制吧。特征阻抗Z0是传输线的特性,他与传输线的长度没有任何关系。在高速的情况下,导线的就不能用集总参数进行分析,而要用分布参数系统进行分析。在分布系统里面,任何一长度的导线都是由R,L,C或窜连或并联组成。这时候阻抗就由这些RLC决定。并且z0是与线线耦合(例如差分线),与地的耦合有关系。而对于几种传输线模型里面Z0只与介质的介电常数,线宽度,铜箔厚度,线到介质层的高度有关。

网友:
你所说的阻抗为走线的特性阻抗。
  简单的说,特性阻抗可以理解为走线对地的阻抗(差分线除外),即如果把你所绘制的走线和GND无限延伸,长度变成无穷大时,用仪器测量走线和GND之间的阻抗,所的到的值就是瞬态阻抗,如果这个值是个定值,就称其为特性阻抗。
  特性阻抗跟走线宽度、厚度,介质厚度,介质的介电常数和介质的损耗率这四个参数有关,在Allegro中【setup】/【Cross-Section】下可以看到这些参数的设置。
  线宽、线的厚度越大,特性阻抗越小;介质越厚,介电常数越大,特性阻抗越大,具体计算公式请参考 信号完整性分析 相关的书籍。
【注】在做低速PCB时,不需要考虑特性阻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