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orcad中用bill of marterals如何把元器件的pcb封装给统计出来啊

楼主(2008-10-09):
不知道如何在orcad中用bill of marterals如何把元器件的pcb封装给统计出来,请各位帮忙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如何在orcad中用bill of marterals如何把元器件的pcb封装给统计出来,请各位帮忙啊

生成BOM表后将其复制、粘贴到EXCEL表中,然后就可以将元器件的pcb封装给统计出来。

楼主:
问题是在bom如何添加footprint属性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在bom如何添加footprint属性啊

在“Bill Of Materials”的Header栏添上“\tFootprint”,Combinded property string栏添上“\t{Footprint}”

网友:
你可以試試用另外一種方法來做:
reports\CIS Bill of materials\standard來產生,將pcb footprint加入

网友:
多看点书,后面加个\t{PCB Footprint} 如图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