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99se中sch转pcb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09):
99se中在原理图生成PCB时会有些原件丢掉,原因是原理图中有重名的原件,问题:怎么样才能找到原理图中这些重名的原器件?

网友:
运行ERC检查,或者直接在原理图器件列表中找喽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,在原理图中对所有的器件重新编号!就解决这个问题了!!
  去单项的差就比较难了 !
  告诉你个小窍门,呵呵!
  在PCB中几次导入同一网络表的时候,如果有重复编号,对应器件的网络是来回的变的!你看器件名称就知道是那了重复了!再在原理图中用E -----F搜索,再按F3就可以帮你找到重复编号的器件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