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汽车电源浪涌

楼主(2008-10-09):
我现在需要一个汽车电源浪涌的解决方案,正常工作电压24V,电源浪涌200V,持续时间400ms,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?

网友:
加ESD器件是否可解决?
当电压过高时,自动将电压嵌位到一个比较低的电压。

网友:
顶下,不知道楼下还有类似方案不!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问题,TI有个文档说24V系统浪涌最高174V@350mS,但没说能量或者电流,另外在国军标的车载电源浪涌的要求是100V@50ms,接250V0.1uf电容滤后用压敏和TVS降到100V,不知道他们能否抗得住,另外24V车载系统平时应该是28V(发电机工作)/25V(不工作)左右,恳请各位大虾赐教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需要一个汽车电源浪涌的解决方案,正常工作电压24V,电源浪涌200V,持续时间400ms,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?
我想知道什么是电源浪涌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