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-Parameter的提取与转化问题

楼主(2008-10-09):
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工具产生和转化S-Parameter,我们现在是用allegro GXL里面的这个功能产生S参数,然后用ts2dml命令行做转化。这里有一个问题:

现在想搭建一个crosstalk channel,一对差分线做victim,两边各一对差分线做aggressors,做出来是一个12port的S参数模型。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把这种多端口S参数转换成differential mode的S参数?  Allegro的命令行只支持s4p->s2p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没涉及过。
12port,就是12X12的矩阵S-PARAMETER。
你用ADS试试,觉得仿S-parameter比较方便。

LZ可否解释下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同端口数的S-parameter转换?
个人愚见:
端口数变化,那么整个传递网络就发生变化了,那么转换后的结果还有多大意义?

你现在得到的三对差分耦合情况下的S参数(144个S参数),这个结果是严格依赖于端口位置和网络结构的。那么端口数转换的S参数又能拿来做什么?并没有通用性啊。依然要依赖于提取参数时的网络。

不明白,请高见

楼主:
ADS我有尝试过,2005版本的,只支持到10port好像。。。
事实上我在产生这样的12port topology时就已经把网络的相互关系考虑进去了(譬如pair-to-pair spacing)。之所以做这样一件事是源于PMC的一个DFE simulation tool, 使用它做crosstalk必须输入differential mode的串扰模型,也即是说对于差分线,我至少产生一个12port的S-parameter,然后还要转化成differential mode。
现在做的这个是SASII 6Gbps的分析,普通的SPICE仿真不具备意义,需要加入DFE function才能做

网友:
DFE function,有些HSPICE模型是有加入此功能的。
SASII,不很清楚,貌似LSI,UIT。。。搞得研究较多。
自己modeling有点麻烦。
不晓得SIWAVE之类的tools对于S参数port支持到多少,不妨向ansoft了解下。
另外,可以问下ADS的FAE,对于此种多端口应用,ADS有没有可选购的附加模块。

帮不上忙,抱歉,顶个贴了。

楼主:
呵呵没事,我在网上也搜到一些专门做S参数变换的小软件,跟公司申请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