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求助 如何改變全部包裝文字大小

楼主(2008-10-09):
如何將全部的文字大小,一次性變為 R39 的文字大小

网友:
shift+f 点选一个器件  在你想修改的选项里面选择same,点 接受 就可以看到你要改变的符合你改变条件的所有器件了 ,点击ok  会出来一个编译框的,在这个框里面修改你要修改的数值 就可以做到全局修改了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