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要全部删除怎么搞?

楼主(2008-10-09):
我从网上下了别人布好的板子,想把走线全部删除,自己布一下试试,应该怎么搞?
protel里面有专门的选项,在pads里面没找到,如果一条条删除太慢了,而且里面的过孔删不了,不知怎么回事?

网友:
router中有专门的unrouter按纽,只要全选,然后执行就好了

楼主:
这样应该是把网络也删掉了吧?  router中的unrouter按纽好用
过孔删不了原因找到了,是胶住了,去掉就可以删了
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