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差分线在不同层走线不同的规则设置(请哪位高手指点下)

楼主(2008-10-09):
差分线上下两层走线宽度4.5线与线的边沿间距是8,而中间层走线宽度是4,线与线的边沿间距是8,请问这个怎么设置?

楼主:
顶起下,急等答案

网友:
我不太会沾图,就说吧。
在setup--->constraints--->physical--->physical constraint set--->by layer   里面有个line width项你就可以设置每一层的线宽了。
在setup--->constraints--->spacing--->spacing constraint set--->by layer --->line to line   你就可以设置每一层的线间距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,还要多几项,我也不会贴图

楼主:
试了下 还是不行 能否更具体点 谢谢了

网友:
4楼的回答没有注意差分线。。。

楼主是要求的差分先。。

网友:
你在物理规则下的DIFF规则里将内层的min line width 和min neck width改成4还有diffpair primary gap改成8就可以了

楼主:
ok,问题已解决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