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覆铜框,应该画多大?

楼主(2008-10-09):
本人刚学做PCB,覆铜框,到底画多大,才FLood啊?是和板框一样大?
还是比板框小点?
假如覆的与板框一样大的话,不就与金属外壳短路了吗?
有哪位朋友,论一下

网友:
比板框小点.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.离板框8个MIL就好了吧.这个,要看板厂.的工艺.

网友:
短路?

反正是地,短路没关系吧

楼主:
还有没有高手出来讲一下

关于这样的问题,希望大伙出来讨论一下

网友:
應該不用考慮這個因素吧.flood時系統應該會默認有所退縮的吧...
請高人指點.

网友:
比板框小1MM就可以了,最好不要让覆铜露出来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用想这么复杂吧,一般距板边有0.2-0.4就没问题了就象楼主说的不要和板边的其它东西短路.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至少0.5MM吧,如果太靠近板框,在切板的时候,铜皮容易翘起来

网友(2010-01-10):
在规则里面设置铜皮与板框的距离,之后,即使超出板框的覆铜面积设置也不会有问题的,只会覆铜板框内部,且与板框的距离保持在规则设置之内

网友:
应该给9楼加分!

网友:
9楼的方法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