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se中怎样走不规则的光滑漂亮的线?

楼主(2008-10-09):
在pcb板中走线时有的线需要各部分不同粗细,像敷了一块不规则的铜似的,请问高手们这样的线怎么走出来的?

网友:
如你所說的,應該不是由PROTEL做出來的板,我試了一下沒辦法達成那种效果..
如果不是細心地用舖銅舖出來的話,我甚至懷疑是否是用CAD畫出來的....
和你一起期待高人的指點....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会是这种吧?

网友A:
常见在电源板里面,是用填充的方法搞出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这样的,就像有一个主题叫“Protel 99 显示钻孔符号对应大小孔径数据方法”里搂主引用的那个pcb板中的线一样,不规则但是很流畅,没有棱角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填充出来的都是有棱有角的巨型,很难看的,也不光滑,你说的填充是怎么做出来的?说一下具体的方法吧!谢谢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 静等高手回答

网友:
脑子灵活使用,画什么线都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pcb板中走线时有的线需要各部分不同粗细,像敷了一块不规则的铜似的,请问高手们这样的线怎么走出来的?

    用shift+空格 用斜线拉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但是我觉得那样的线看起来很漂亮,就板的性能来讲也很实用、可靠,你说对不对?一块板子不是吧把连通就好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常见在电源板里面,是用填充的方法搞出来的

同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