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74-X 和 RS274-D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08-10-09):
在转gerber的时候
RS274-X 和 RS274-D 有什么区别呢?
一般默认是用什么呢?

网友:
一般默认是用什么RS274-D
无论是RS274-X 和 RS274-D.只要你.在导CAM的时候匹配正确候.都没有问题的.
他们的区别是.多看点书面上的东西.我在这里说不清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