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教)如何控制走线的长度?

楼主(2008-10-09):
请问下各位大虾,在layout的时候,有的net在走线长度上有严格的要求,比如说必须走30米mil长。。这要如何设置?
1.是不是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就得设置其长度,但是里面并没有里line-length相关的属性,难道还要自己先建立一个net属性么?
2.在PCB EDITOR的环境下,是否可以通过约束管理器进行设置,但是我进去后并没有发现有关于某单一NET的长度相关设置。。而我看论坛里面有人贴得图里面是可以对长度进行控制的,我用的是
allegro16.01版本,难道是版本问题?
3.最好的一个期望就是无论什么net,在画好线以后能够对其进行长度控制,比如 我先就拉一条直线把NET连好,然后运行相关命令或者操作,改变该NET的长度,系统自动将长度进行修改。。
急切盼望各路豪杰帮忙讲解一下,给点相关材料也可以。。我看了很多资料也问了很多人,他们都不知道。。
谢谢乐。先。

网友:
我也非常想知道啊!!!顶起。
在16.01里怎么实现啊?

楼主:
等待大牛。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请问下各位大虾,在layout的时候,有的net在走线长度上有严格的要求,比如说必须走30米mil长。。这要如何设置?
    1.是不是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就得设置其长度,但是里面并没有里line-length相关的属性 ...

是说constraint manager吗?工具自动修正长度,我也不会,是不是指工具自动绕线,那是有功能的?
    遇到这类case,我都是自己手工做和量的.

网友B:
    1:规则里有绝对的等长设置。

2:我用的16.0,可以设置。16.1也应该可以,就不知道你是否破解彻底了?

3:规则设置完后,采用自动绕线就可以搞定了。用:指定网络的自动绕线,或者自己手到绕。。

网友:
    总是用手动的,怎么自动绕呀,请教高手

网友:
    route nets by pick...

    楼上的,我说过了:
    指定网络自动绕线。。

看鼠标的位置。。。。

楼主:
    高手们呢?帮忙啊。。急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    是说constraint manager吗?工具自动修正长度,我也不会,是不是指工具自动绕线,那是有功能的?
遇到这类case,我都是自己手工做和量的.

是啊。对啊。那个设置好像仅仅是用于自动布线有用阿。你说的手动作和量,请您给我讲讲,不会是一边走线一边察看走线长度巴,那样很麻烦啊。
最好的情况就是操作后自动满足长度需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:规则里有绝对的等长设置。

2:我用的16.0,可以设置。16.1也应该可以,就不知道你是否破解彻底了?

3:规则设置完后,采用自动绕线就可以搞定了。用:指定网络的自动绕线,或者自己手到绕。。

谢谢你的回答。不过我还是有几个疑问请你帮忙回答下。都是经过努力后没探索出来的。
    1.我们公司是用的正版的。应该不存在破解的问题。。
    2.你是说的对于单个网络的长度设置么?
3.可以对于单个网络进行自动布线么?
    4.你说的设置是在原理图环境下设置还是在板图的环境下设置?

网友:
    1:正版用的也是有限的,我们公司用正版的,不过我还是用破解的。:)

    2:对单个网络,BUS,匹配组都可以设置。

3:你看我这个帖子里的抓图,是对单个网络,或部分网络都可以。

4:两个下面都可以设置,随便你用哪种都可以。

    去这个论坛的资源区找点资料看吧,很多,看看就会了。

网友:
    还是不大明白。不过第一个倒是明白了,我们这边所谓的正版是用不了自动布线的...........郁闷。
    第二个说是规则里有绝对的等长设置是版图里的Constraint Manager? 没看到,不知道在哪。。。。
先找点资料看看吧

网友:
    我这个方法不知道是不是合适,首先打开setup》electrical constriant spreadsheet 然后建立属性值,添加属性到NET.设置如图,最后再利用route net by pick 来完成。

楼主:
    灰常感谢sutee7907及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