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定快捷键

楼主(2008-10-09):
例如,需将以下的命令设为快捷键TT,如何将此快捷方式加到pcbenv中后就可以用,
而不需要每做一块板时都在view命令中重复设定.

#  View replacement method:
#  Complete
color -globvis off
color -vis "BOARD GEOMETRY/OUTLINE"
color -vis "ETCH/TOP"
color -vis "MANUFACTURING/PHOTOPLOT_OUTLINE"
color -vis "PACKAGE GEOMETRY/SILKSCREEN_TOP"
color -vis "PACKAGE GEOMETRY/ASSEMBLY_TOP"
color -vis "PIN/TOP"
color -vis "VIA CLASS/TOP"

网友:
    1:在env里面加入alias tt    replay tt

    2:然后把你这段内容保存在tt.scr里面

3:在env里面加入 set SCRIPTPATH =. D:\Cadence\SPB_15.2\share\pcb\text\script
然后把这个tt.scr文件放到那个scriptpath的路径里面,这个路径你就可以任意改变,cadcance会自动source那个目录

    大概这样就行了,我没试过,因为我习惯把他加入cadence的下拉菜单里面,而不是用快捷键.

楼主:
    照你说的方法做了,可行.谢谢!
    还有个问题需请教,就是将此快捷键命令放入下下拉菜单里,什么方式可以加一次后,每块板都可以用呢?而不是每做一块板,或每建一个文件后需做一次.
现加入下拉菜单里方式有两种:
1.在artwork里加,这样就是每layout一块板就需做一次.
2.用view命令加到下拉菜单里,可这种方式需在同一个档案中使用,更换档案后就需重新设定.
    以上问题请解答.谢谢!

网友:
    关于下拉菜单,我一般直接修改D:\Cadence\SPB_15.2\share\pcb\text\cuimenus\allegro.men文件

    在屁股后面加上

    POPUP "cmos"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MENUITEM "drc walk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drc walk"
        MENUITEM "clinecut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linecut"
            MENUITEM "set 0.05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05"
            MENUITEM "set 0.1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1"
        MENUITEM "set 0.25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25"
        MENUITEM "set 0.5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5"
        MENUITEM "set 0.0635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0635"
            MENUITEM "set 0.127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127"
            MENUITEM "set 0.254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254"
            MENUITEM "set 0.508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0_508"
        END
当然你可以加
MENUITEM "top view etch display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play tt"
    就能所有的设计都能用了

    关于artwork的层加法,最好做个sample brd,你自己去取,也可以做skill和script recorder

网友:
    和SKILL添加差不多

网友:
    hoho,这个想法好~~每次搞一遍artwork都需要重新弄各种各样的显示,太麻烦了~~赞~~还想问~脚本直接写是什么格式啊?

网友:
    为什么只能加1分....

网友:
    这样的好东西要顶!!!

楼主:
    谢谢版主的回复.可是我还有点不明白的就是在BEGIN的前面需加POPUP "cmos"
    这是什么意思,是路径吗?同样在C:\Cadence\SPB_15.5.1\share\pcb\text\cuimenus/allegro中加MENUITEM "top view etch display",             "replay tt"
    时是否也要加上如同POPUP "?".因我直接加上后重开allegro,拉下菜单中未见有此下接命令,不知是那出了问题.跟版本有关吗?请指教.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