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万火急!SPB16.0求救!难以想象的问题!

楼主(2008-10-09):
各位大侠,我用16.0画了一块六层板,在生成GERBER文件时,铺地层有两个过孔的介电(掏空)部分与过孔不同心了,而且边缘也搭上了(过孔与地短路了)。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?如何解决呀?恳请高手赐教!怎么能有这样的问题呀?

楼主:
补充一张抓图

请大家注意看中心那个过孔,和铜皮搭上了,我现在对Allegro很没有信心了!

网友:
把负片层的antietch打开看看撒

网友:
你这是在CAM里看的??还是16.0自己里看的?

楼主:
回复楼上

在16.0里看的。
在CAM里也看了,我的地设置在了第3层,而走线在1-4层的过孔,在地层上都没给掏洞,把我给吓坏了,搞不清原因!
第一次用Allegro设计六层板,经验不多,原来出现这种问题,将过孔变换一下位置就没事了,这次怎么变都还这样,气愤啊!开工费一次就几千,要真出错了就惨了!!!

楼主:
再补充一点

板图在16.0里看着完全没问题,但生成GERBER就出问题了。我想这种那个问题应该也有一定的普遍性,在此提醒大家多注意了!!!

网友:
要不再重铺一次地试一下

楼主:
地重新铺过,过孔也挪过位置,但这个孔的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汗啊!

网友:
应该是单位问题。。

就是你导出GERBER的单位,和导入CAM350的单位需要选择一致,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你这样的偏差。。

你再试下看,如果还不行,你把BRD发给我,我帮你导出来确认下。。

zhoushiping@utpower.com.cn

楼主:
这个问题应该是Allegro的精度舍入问题。而且只有用Allegro观看GERBER文件时才会发生,用CAM350查看也没问题。
        主要原因是我在设计板图时,单位取的mils,小数位设成了3,在生成ARTWORK文件时,单位选INCH,小数位最高选5,支持不了6位小数,因此,在生成GERBER文件时,造成了精度上的误差,再用Allegro调入GERBER观看时,就很容易出现介电孔不同心的问题。不过这应该不影响板图的制作。
        在此多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协助!!!

网友:
内层如果出的是负片,这种情况没关系,如果是正片,铜箔是动态的,smooth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