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制作问题?

楼主(2008-10-09):
我是一位新手,想在pads LAOUT 中建立自己需要类型的焊盘,不知道怎么做?恳请高手不吝赐教!!!

网友:
建议先看下书

网友:
焊盘分两种:一种是有孔的焊盘,另一种是表贴焊盘.还有一种是SHAPE加焊盘组合的.这种一情很小用,特殊封装外面才用到这样的焊盘.设计起来也相对难一点.
你可以先随便从软件里放一个焊盘到封装库设计区,然后双击他就可以修改他的各项属性了,里面有他的形状,大小.

网友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62-2-1.html
去看下斑竹发的帖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知道 怎么做了

网友:
看多点书,很有好处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