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里怎样才能设计出扁长形焊孔?

楼主(2008-10-09):
如题,一直想设计适用于方形整流桥堆的扁长形管脚的焊盘,不知该怎样处理?有人建议先布上长方形焊盘,再切换到KEEPOUTLAYER层并在该焊盘上画出一个小的长方形区域,这样PCB厂家就会知道这是个扁长形焊孔。这样操作正确不正确?我试着按这种方法画了一下,但是只要我将元件放大后再缩小,刚才画的线就看不到了,怎么回事?期待高人指点。

楼主:
没人来指点?

网友A:
KEEPOUTLAYER画的线是要切掉的
你画了当然就会有个孔了,不过这个孔是非金属化(不沉锡)的

正确的搞法貌似是在机械层画你要的形状,并加以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EEPOUTLAYER画的线是要切掉的
你画了当然就会有个孔了,不过这个孔是非金属化(不沉锡)的

正确的搞法貌似是在机械层画你要的形状,并加以说明

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该怎么搞?如果用我所说的方法在单面板上应该没有问题吧?

网友B:
这个好办,只要将N个焊盘重叠在一起,每一个稍微偏移一点,就OK了。要注意一点是除了原来的焊盘有标号,其余的都不要有标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题,一直想设计适用于方形整流桥堆的扁长形管脚的焊盘,不知该怎样处理?有人建议先布上长方形焊盘,再切换到KEEPOUTLAYER层并在该焊盘上画出一个小的长方形区域,这样PCB厂家就会知道这是个扁长形焊孔。这样操作正 ...

既然總是要和板廠作說明,其實放在keepout層也是可以的...
放大縮小后不見了,你單層顯示看一下吧.只顯示keepout...你就看的到它了.人家畢竟不是標準焊盤嘛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能不能说详细一点该怎么搞?如果用我所说的方法在单面板上应该没有问题吧?

單面板就更簡單了,反正里面又不沉銅...在keepout就行了...不信你試下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办,只要将N个焊盘重叠在一起,每一个稍微偏移一点,就OK了。要注意一点是除了原来的焊盘有标号,其余的都不要有标号。

這也太麻煩了一點...呵呵

楼主:
多谢指点,准备试一下。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在焊盘上用KEEPOUTLAYER画小条形区域框吧,是不是在这层里用一根较粗的线画条直线就可以了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办,只要将N个焊盘重叠在一起,每一个稍微偏移一点,就OK了。要注意一点是除了原来的焊盘有标号,其余的都不要有标号。

     你这样做在加工厂是没有办法加工的,他在做CAM的时候会报错!只能用KEEPOUT或机械层标注!或是用AD做,再转回Protel!

网友:
多谢指点,准备试一下。

网友D:
这样的情况我是经常遇到,我全部都是在机械1层上画个方形就可以了,做板的就知道要开方孔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样的情况我是经常遇到,我全部都是在机械1层上画个方形就可以了,做板的就知道要开方孔.

有没有在KEETOUTLAYER层里画,是否一样可行?另外是不是可以用一根粗点的线直接画一下就行了?毕竟这样比画方框方便。

网友:
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我才抛弃了DXP,用AD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     你这样做在加工厂是没有办法加工的,他在做CAM的时候会报错!只能用KEEPOUT或机械层标注!或是用AD做,再转回Protel!

我们有些椭圆形的焊盘,就采用这种方式。板厂说没问题,而且生产很多次了

网友:
还有 我们一般是在Drill Drawing层画一个方形,画在椭圆的焊盘上(当然,方形一定要小于焊盘)

网友(2009-04-23):
    在Mechanical1层画好需要孔的现状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1-05-14):
    焊盘叠加是不可取的
那样数控特别容易断钻头
    就是用机械层或KEEPOUT层划线
    然后通知厂家 金属化还是不金属化?

    我厂就是这样处理
    一直都这么做。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