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层板PP和core层叠方式是否如下

楼主(2008-10-10):
————T————
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prepreg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G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core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        ————S1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prepreg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        ————S2————
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core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P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prepreg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          ————B————

网友:
是的,普通的板是这样的叠层结构。但如要用高频板材(如Rogers、Arlon等)就要在1-2层、5-6层间CORE,其他层间用prepreg

网友:
补充一点:如用到非FR-4的板材,不管是几层板,外层与次外层之间最好用CORE,中间层prepreg-core-prepreg-core-prepreg........

网友:
终于弄明白了,哈哈,谢谢楼上以及楼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