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版主怎么让用封装向导创建的封装过程重现,以改正封装错误

楼主(2008-10-10):
问下版主怎么让用封装向导创建的封装过程重现,以改正封装错误?$ {6 v) D3 u: F! F% f
我的PCI9054封装画的不合适,尺寸稍大了点,怎么样看以前画的时候的那个尺寸,然后对比修改?

楼主:
我发现我错的原因了,0.5mm的间距我直接转换成20mil,一排44个管教就有13.5mil的差别,导致片子焊不上去,请大家记住我这个教训吧

网友:
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,在设计管脚的时候一定要用MM,设计焊盘本身可以考虑用MIL.也最好用MIL.因PCB加工厂认的很是MIL.

网友:
我们这边的情况:用Cadence画图时系统默认单位是mil,Zuken默认单位是mm,在画pcb时最好跟做库时选用的单位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