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割内电层 使用auto plane seperate命令 出错问题

楼主(2008-10-10):
在使用auto plane seperate命令分割内电层时,在第二次点击plane的outline时,老是报告有corn在plane的外面,但是十次可能会有一次会成功,不知道怎么回事,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,

还有请问一般大家怎么分割内电层,直接用plane area????

网友(2008-11-16):
问题我知道
要的话加、QQ在和你说,,,522903812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使用auto plane seperate命令分割内电层时,在第二次点击plane的outline时,老是报告有corn在plane的外面,但是十次可能会有一次会成功,不知道怎么回事,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,

    还有请问一般大家怎么分割内电层,直接用 ...

那是因为你没有点中!还要多练练
一般两种都用,用后面这种方便 些!但要注意块与块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