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急!!!!

楼主(2008-10-10):
这是采用BLAZER ROUTER布线器后出现的叉号 请问这是咋回事  怎样让它不显示呢

网友:
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 这项不选就行了在参数里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在POWER中,菜单哪个选项呢  怎么找不到阿

网友:
有叉表示此孔與內層連接
方便區分

楼主:
谢谢 问题解决了那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