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里同一层怎样分别设置通孔到线的距离及盲埋孔到线的离?

楼主(2008-10-10):
请问ALLEGRO里同一层怎样分别设置通孔到线的距离及盲埋孔到线的离?

网友:
两个距离不一样?、

尽量设一样,简单点。如果要求一定不一样,你只能根据盲孔的网络属性,设置独立的规则,规则中设置盲孔的SPACE属性了。

楼主:
谢谢二楼的回贴,但是像你说的那样征对网络设SPACE那不是很麻烦呀,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?谢谢!

网友:
仔细研究一下CNS 里面都有的。

楼主:
谢谢,楼上的,我研究一下看看.

网友:
CNS ??
是什么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setup》constraints   快捷图标和命令是CN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