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PADS中如何画圆弧

楼主(2008-10-10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如果是板框的话,最好的方法就是在autoCAD里处理一下,把边框曲线封闭,这样导入PADS的就是一个天然的板框,不需要另画
如果不是很复杂的板框可以照着导入的图形画,准确度肯定不高,应付要求低的足够

网友:
幫忙頂起來

网友:
我的MSN是jack.guo@example.com
如果賞臉記得加我謝謝

网友:
頂一下先,期待高人指點...

网友:
这个没有什么技巧的吧. 如果你有DXF. 可以把它放在所有层, 这也是一个板框.

网友:
是指画pcb外框吗?如果是的话,我通常是先画一个八边形,把拐角的的线点击右键弄成圆弧的。

网友:
很多时候是先画直线后点右键用pull arc,有时加split 配合,精确一点的双击圆弧后改一下坐标值。一般都可以达到要求。

VERY GOOD 非常感谢

网友:
如果是板子的outline 我倒是经常用add miter 那个;如果是走线,我一般在router里面,或者在PowerPcb里面选网络,然后弧形线

网友:
都是这样子做的嘛

网友:
画好外框可以拉圆弧的啊

网友:
Board outline我一般用任意角度画成大概图形,再用PULL ARC拉成圆弧,只要画线时注意点,一般就比较精确

网友:
在PCB画一个长方形的COPPER,然后两边的COPPER往同一个方向pull arc,你会有意外收获。

网友:
楼上的都说的好明白了 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技巧。

网友(2008-11-13):
先画直线,然后改输入一个角度,比较准确

网友:
    画板框的话,我一般是画的直角然后 Add Miter  输入值后就会是圆弧了,要改变圆弧大小直接Move Miter就可以了,个人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挺方便的。

网友(2010-04-04):
    学习了,希望LZ能整理下,给发上来

网友:
    如果不直接导入DXF转边框的形式,纯手动的话,我个人的经验是

先R0,在O

    这样就可以看到线段的拐点;有圆圈的地方

直接画边框(应该都知道在那里点吧),然后直线就用AD,遇到圆弧就AA,然后点圆弧的两个端点

最后用R5,再右键Pull Arc
    通过左右移动了对准边框的2D图,我故意没对齐的,但是这样可以完全对齐

网友(2010-05-13):
    貌似都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啊,说的很乱。。。
什么技巧不技巧的,其实选定一种方法,做熟练了,也就成为技巧了!

网友:
    呵呵,貌似比较繁琐,这点protel比较方便!

网友(2011-04-03):
    同感,貌似Protel中更方便点。

网友(2011-11-02):
    画好多边形边框,直接修改Properties中的Delta Angle,可以出现圆弧形边框

网友A:
    相比AD6,画圆弧确实不方便。也不能把整板镜像,画填充丝印……,画板框的话关键位置用封闭的图形画好再拉弧,弧的半径也可以修改,这样就很准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相比AD6,画圆弧确实不方便。也不能把整板镜像,画填充丝印……,画板框的话关键位置用封闭的图形画好再拉弧 ...

说到画板框,allegro应该比AD和PADS都好画.

网友:
    还是用CAD吧

网友:
    这个应该不是个难题吧 选中两线段交叉点 再右键选择PULL ARC 选项就拉成弧度了 精确定位的话 坐标可以修改下即可

网友(2013-03-28):
    学习一下。刚好群里面有人在问

网友:
    第一步:快捷键o.
    * z& A- X/ R8 Z第二步:在用任意角度画成一个三角形(三个顶点包括弧线确定的二点,其余一点自选),再用pull arc拉弧.

网友:
    先画四边形,然后再倒角,把倒角设置成圆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