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请帮忙

楼主(2008-10-10):
初次使用pads,出现如图中央的问题,左边的电容和右边FPGA不能正常连接!
可能是我的走线比FPGA的管脚要粗吧,导致在DRP模式下,出现FPGA这边用非常细的线来连接
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
1 关掉drc,看能不能连过去,能连的话就是线宽的问题,不能连的话就是网络的问题。
2 能连上的话就在走线过程中更改线宽走过去(快捷键W)。

楼主:

谢谢楼上的兄弟!
DRC模式下可以解决不?

楼主:

关掉了DRC当然可以正常连接和显示的,但是打开DRC,如果间默认间距设置为10就象上图那样了,设置成8,就一切OK,为什么会这样啊?

楼主:

引用 网友A:

那你對安全間距是怎樣理解的?

谢楼上的兄弟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