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ROTEL 99SE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08-10-10):
各位高手好:
在制作PCB板时遇到了几个问题:
网络表都已创建好,可在引入网络表时发现有几个错误为:NODE NOT FOUND,查阅大量资料,都没有发现问题的原因,有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建议楼主发到protel板块里面去看下

网友:
记得添加原理图元件对应的元件封装库,每个元件的元件符号要和封装库保持一致,例如引脚数目,引脚名称等
另外,可以可以发帖到protel讨论区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2-1.html

网友:
可能是没找到封装。

网友:
回答LZ

是元件库里的引脚编号和封装库里的编号不一样导致的,我遇到过。很多元件库里的引脚编号是K和L,而封装库里面是1和2,这样就会出现NODE NOT FOUND的错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