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级问题请教~~

楼主(2008-10-10):
铺铜的作用是什么?什么情况下使用正片或负片?
希望能给个详细的说明。偶也有在看Candence方面的书籍,但这个问题一直不懂,希望各位能帮助。谢谢~~~

网友:
铺铜的作用:一是利用大面积的铺铜减小阻抗,使这个网络上的电压尽可能各处一致;二是抗干扰,相当于一个屏蔽层。听起来好像不管怎么样往上铺就好,其实有不少情况是起相反作用,特别是射频板;三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导热作用,辅助散热;
四,更多考虑的情况,参考资料去。这样的介绍资料到处是。

楼主:
嗯,多谢楼上的热心解答啊

网友:
正负片都可以,一般PCB厂,喜欢走线层用正片,电源地层用负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