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于銅箔問題

楼主(2008-10-10):
自己畫出來的 銅皮用來加寬線路,怎樣才能夠把線路與所加畫的銅箔合并一起呢

网友:
选择更改铜皮的网络啊!
改成和线路网络同名就OK了!

网友:
跟线路同在一个LAY就行了吧.........

网友:
  打个过孔.
不知道楼主,说是什么意思...

网友:
二楼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