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求救

楼主(2008-10-10):
在铺铜时一般设置把孤立的铜皮去掉,但是我想要铺上同皮,已经打几个地过孔接到地平面了,可是怎么铺也铺不上那个独立的区域!以前的板这样设置都是铺上的,所以感觉很奇怪!!!
急切希望高手来解答,谢谢!!!

网友:
    帖个图出来看看

楼主:
    就是一个封闭的区域,没有和铺地的铜皮连接,铺铜时这个区域就成了孤岛也叫死铜,一般是要去掉的,但我要保留铜皮,所以就打过孔接到地的铜皮,结果怎么铺也没有被铺上了,我所画的板都可以,就这次很怪!!!
    希望高手能给个解答,小弟感激不尽!

网友:
    分配地网络没有?

网友:
    看看你铺铜的间距,那里铺铜是不是允许的!

楼主:
    没有分配地,只有一个GND,脯铜间距才15mil,空的区域大概是长550mil,宽220mil的矩形区域啊!真的很奇怪!!!!

网友:
    是不是Min. hatch设置数值过大?

网友:
    最好是有图看

网友:
    可以试着外面的铺铜绕过那个区域,而不是把那个区域包在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