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99SE的做多层板详细点的资料呀?

楼主(2008-10-10):
谁有99SE的做多层板详细点的资料呀?尤其是一些注意事项,和设置功能.谢谢了.

网友:
论坛里搜搜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谁有99SE的做多层板详细点的资料呀?尤其是一些注意事项,和设置功能.谢谢了.

   你最好是先看看你的设计得硬件电路的主要IC的布线规格,板层的分配 ,每个都不一样的  画板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提出来

楼主:
哦,谢谢楼上的版主。
我做的板子上没有IC,一个36脚和两个20脚的接插件。我是刚刚接触做四层板,以前做过双面板,对四层板一点不了解呀!我只是先找点资料看看。要不无从下手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