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内层分割

楼主(2008-10-10):
请教AD6怎么做内层分割呀
电源层:3V   2.5V   1.8V找不到类似99SE的内层分割的那种方法.

网友:
选取内层,用划线工具直接在内层上划封闭的图形,双击封闭图形添加网络名称就可以了,很简单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AD6怎么做内层分割呀
电源层:3V   2.5V   1.8V找不到类似99SE的内层分割的那种方法.

   直接在内电层画线分割,注意不能P--T 要用P--L  才可以,在画完的闭合区域内双击就可以选你要的电压了

网友:
对的,可以“画中画”的,就是被划成定义好的电源区域之中还可以再划,相当于大圆圈中再画小圆圈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PCB整个电源内层到时不就全部有铜箔了吗?
不就违被了电源内层<20H地内层的规则了吗?
电源内层内缩能有效的防止EMI.

zyunfei -1 感念混淆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PCB整个电源内层到时不就全部有铜箔了吗?
不就违被了电源内层

   这和20H原则没有关系啊!! 你板子边缘该缩进的还是要缩进的啊!

网友(2010-08-25):
谢谢啊,AD09还是用的不熟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