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页面显示属性?

楼主(2008-10-10):
我在浏览器下看到页面似乎是“雅黑”字体
看起来发虚,想换成一般字体
请问如何设置?

网友:
    论坛缺省字体:第一雅黑,其次宋体。
    只要你的系统里存在雅黑,就会首先会以雅黑显示,所以如果你不想看到雅黑字体,只有把你系统里的雅黑删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