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中所说的正片和负片是什么意思呀!

楼主(2008-10-10):
99se中所说的正片和负片是什么意思呀!  哪位大侠给解释解释呀? 还有什麽时候才要注意正片和负片的事项呀?  先谢谢了!

网友:
正片和负片的概念是引用加工PCB板时的光绘工艺,99se中内电源层是负片层,即画线处为无铜,空白处有铜,可以很方便的分割成若干片区域。与其他信号层相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正片和负片的概念是引用加工PCB板时的光绘工艺,99se中内电源层是负片层,即画线处为无铜,空白处有铜,可以很方便的分割成若干片区域。与其他信号层相反。
本帖最近评分记录
zyunfei
那请在再问你一下,假如在99内电源层上走线,岂不是做出来的板子不能用吗?因为内电层的中的走线没铜呀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片和负片的概念是引用加工PCB板时的光绘工艺,99se中内电源层是负片层,即画线处为无铜,空白处有铜,可以很方便的分割成若干片区域。与其他信号层相反。
本帖最近评分记录
zyunfei
那请在再问你一下,假如在99 ...

  是的你要是做成了负片 ,走线是没有铜箔的 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通过分割内电源层的方法可以解决多电源供电问题,通常情况下是不在内电源层中画信号线的,如少量走线布不通又不允许加层是可以借用内电源层画信号线的,就是画一条闭合线包围需要连接的几个点。提示:慎用!

楼主:
谢谢高手们帮忙,现在明白了。

网友:
其实内层有两种,正片和负片都有,在内层走信号线时可以加正片内层,当然少量的话也可以借用VCC的。

网友(2011-05-19):
我们这里叫 阴版和阳版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