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AYOUT元件布局问题?

楼主(2008-10-11):
本人是新手,很多东西都不知道,特别是元件布局这块,不知道从何下手,有没有关于元件布局的例子教材?谢谢了?
1、电源和地线如何处理比较好?两层板电源先是多少mil合适?信号线呢?
2、滤波电容如何处理?
3、元器件与元器件之间的距离是多少为好?
谢谢大家了,

网友:
1 ;先把电源画好了.再画GND . 如果你是单面贴的话要留一层地. 要完整哦. 电源走线.尽量不要绕
2,靠近每个IC脚的. 有些滤波 要靠近DC-DC 还有电感.原则是.输入经过一个小的.再进LDO元件.输出的话.先经过大的电容.再经过小的.再小的经过主IC 的每个电源脚.
3 这个的话.看板子.密度大.挤一点都无所谓.能贴上去.不影响焊接就OK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非常谢谢

你客气了.

网友:
原理懂了,再看看别人的板子,最后符合有关标准就成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