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做实物

楼主(2008-10-11):
问一个很菜的问题,我要设计一个单面板,一面用来放置数码管和LED。背面用来布线,用的的都是贴片封装,现在我不知道怎在两面布局,也就是放置的时候重叠。希望大家帮帮忙。谢谢!

网友:
没看懂. 你换成插件的

网友:
他的意思我看明白了,但是表达的有点问题,而且按照楼主说的放置器件就不是单面板了.所谓单面板就是所有的铜全在一面,过孔是非金属化的.
所以要是用单面板实现的话,贴片器件必须和布线放在一面,因为贴片器件的焊盘是铜的.
至于如何在背面放置器件则是:快捷键ctrl+F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帮助,我已经弄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