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类元器件如电阻如何等距离放置

楼主(2008-10-11):
问你下在元件布局时候,同一类元器件如电阻如何等距离放置?谢谢了

网友:
选中需要排列的元件,右键CREATe  array

网友:
又学一招啦

楼主:
又学会一招了

网友:
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???

网友A:
CTRL+L
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TRL+L
就知道了。

这个只能使元件对齐吧,不可以等距摆放的吧!

网友B(2008-12-01):
用s xxx xxx绝对好用

网友:
呵呵,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s xxx xxx绝对好用

老大,能说详细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