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线元件

楼主(2008-10-11):
最近要做一款液晶,需要用几百个脚的元器件,请教有高手会做总线元器件的吗?另外要在丝印层做空心字符怎样做?我刚转用DXP2004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近要做一款液晶,需要用几百个脚的元器件,请教有高手会做总线元器件的吗?另外要在丝印层做空心字符怎样做?我刚转用DXP2004。 [/quote

   有数据手册就可以做的啊!!!!!空心字符 以前用过,现在忘记了   我记得是99加入汉字的时候有空心的 ,你也可以叫板厂给你处理

楼主:
能具体点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具体点不?

             我都不知道你的封装怎么具体? 基础的建库你不会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