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se中有没有允许标号重复这个选项呢?

楼主(2008-10-11):
pcb板做好后要制板,就是同样的一块板复制成10块或者是20块排列好.但是复制的时候板上的编号和元件标号会自动增加,有没有象protel2.5中的有个选项"允许标号重复"就可以解决问题了?我在protel99se中就没有找到这个选项,请问这样复制的时候怎样让编号不重复?

网友:
有,首先COPY后:
第一步:

第二步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刚试过很好,非常感谢

网友:
受用了,

高手如云,

网友(2009-09-18):
真没知有这功能。

网友:
还真没用过呢,学习了

网友(2009-10-20):
不错,这个功能在PCB拼板时,很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