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:

楼主(2008-10-11):
请教各位高手:
原理图在形成PCB时怎么会没有预拉线

网友:
可能是你原理图的问题  好好检查下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错把画线当导线画图了。

网友:
希望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一点,是全部还是局部,
方便我们判断问题

楼主:
原理图没什么问题,SCH在导入PCB时全部没有预拉线

楼主:
同样的原理图在其他电脑上就可以有预拉线,请那位高手指导一下

网友:
估计是你在PCB里设置成了将飞线隐藏。选择VIEW--CONNECTIONS--SHOW NE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各位高手:
原理图在形成PCB时怎么会没有预拉线

   在层管理中 你看看你的饿连接层是不是没有打开

网友:
没有生成网络表吧

楼主:
有生成网络表啊,并把网络表表里面的错误都修改好了才导入PCB的.

楼主:
怎样打开层管理中的饿连接层?请指教

楼主:
按你所提示,打开VIEW--CONNECTIONS--SHOW NET也没有显示预拉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你所提示,打开VIEW--CONNECTIONS--SHOW NET也没有显示预拉线

你按这试试:
        右键---options→board layers 在sysstem 中的 connections 前面打勾

楼主:
问题大了

按你提示在options→board layers 在sysstem 中的 connections 前面打勾还是没有预拉线,这可怎么办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你提示在options→board layers 在sysstem 中的 connections 前面打勾还是没有预拉线,这可怎么办啊!

  现在在吗 ??要在把文件传给我 我看看

网友:
大家多帮忙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还有一个情况,在颜色方面也要进行设置,你设置的颜色看都看不到,也是没有的啊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