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不同目录下的.brd文件生成的gerber保存到它们各自当前目录下特定的文件夹内呢? ...

楼主(2008-10-11):
    本人知道打开一个.brd文件后,可以在Setup->User Pxxxxxx->的File manage下指定绝对路径,
    可是这样设置后,电脑中所有的.brd文件生成的gerber都会保存到这一个文件夹内。
如何设定才能让不同目录下不同的.brd文件生成的gerber文件保存到它们各自的路径下呢?

网友:
    设置成默认的的就可以了,要重启ALLEGRO才生效

网友(2008-11-10):
    在brd所在的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new,打命令cd new然后出光绘,产生的光绘文件就都在那个文件里了

网友:
    2楼正解。。。
你好好的设置什么路经阿。默认就好

网友:
    这边随便写个名字,当然不要有非法字符,会在。brd文件的同目录下生成此文件夹,并存放art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