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设置

楼主(2008-10-11):
请问各位高手,pads2005的能不能在任意地方直接过地孔,不需要走线,多谢高手指点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你这过孔是要与地网络相连吧!  选择地网络 后右键 —弹出菜单选择 Add Via   即可增加过孔!!!

网友:
也可以直接COPY,放什么地方随你,因为没有走线在COPY前要把那个地孔锁定,不然,粘贴后的孔会自动消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