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过DDR的朋友帮个忙啊

楼主(2008-10-11):
DDR266 DDR333 数据线,时钟,控制线之间的长度大概是什么关系啊,谁比谁长?还是基本都等长呢

网友:
我刚设计了块板子,266的时钟,设计高速板时主要应该考虑信号的延迟问题,因此,都要走等长线,而且总线长不能超过波长的1/20,以免产生辐射效应。另外,高速板还要求参考地层一定要完整。

网友:
补充

能全部设置成等长是最好的,不过实际布线会有一定的难度。
1. 地址、片选及其它控制信号等长,可比时钟线长,但不能短.
2. 数据线与时钟线的线长差控制在50mil内

网友:
具体还得看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