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 文件容量大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8-10-11):
pads2005 Layout 的PCB文件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后,其所占磁盘容量由之前几百KB变成了4~10MB(刚从原理图导入LAYOUT OK后只有几百KB)。请问如何可以把它所占磁盘容量变小呢?(不是通过压缩的方法)

网友:
    把灌的铜的Width设置大点就好了,一般是10 或8mils  (0.254 或0.2mm)
删除一些不用的灌铜区
铺铜的也一样

楼主:
    谢谢!参照楼上的方法去灌铜,但效果不明显,期待更好的办法!

网友:
    将文件用ASC导出,再导入另存为PCB文件

楼主:
    谢谢!通过你的方法,可以比原文件小200多KB。不知是否有更好的方法,我原文件约5MB了。

网友:
    将平面层设置为负片, 设计规则中的约束规则, CAM选项中的设置去掉后, 再看看文件大小.

网友:
    5M的文件不算大了,我的经常有十多M.

网友:
    将文件用ASC导出,再导入另存为PCB文件

    注意不要选择Miscellaneous
一般改板同步后都要执行一次这样操作 以减小文件大小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小弟菜鸟一个,不会设置“将平面层设置为负片, 设计规则中的约束规则, CAM选项中的设置去掉”,请讲一下详细操作好吗?衷心谢谢!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诸位!向大家学习了,我将文件用ASC导出(不选中CAM后),再导入另存为PCB文件,其大小减少了约300KB。

网友:
    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导来导去的,不就几M的文件嘛,少了几百K有多大意思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容量大操作起来很占内存,影响工作进度和自己的心情!所以希望向大家学习到一个可行的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