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皮连接问题

楼主(2008-10-11):
我在top层做了一块铜皮是agnd的
我怎么样把它和我的gnd层的agnd连接啊
也就是说我怎样加过孔让top层的agnd与gnd层的agnd连接
如图

网友:
agnd与gnd都不是一个网络

楼主:
是啊
但不是要分开吗?
在用0欧的电阻连接啊!
我的意思不是这个啊!
我的意思是怎样把top 面的铜皮(如vcc+3v的网落)与电源层vcc+3v的网络连接起来
难道还是用route connet   在右键add via

楼主:
我懂了
原来是和添加其他过孔一样啊!
还以为不一样啊

网友:
你的铜箔是动态的,smooth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