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谈TTL和CMOS电平

楼主(2008-10-11):
谈谈TTLCMOS电平
TTL——Transistor-Transistor Logic
HTTL——High-speed TTL
LTTL——Low-power TTL
STTL——Schottky TTL
LSTTL——Low-power Schottky TTL
ASTTL——Advanced Schottky TTL
ALSTTL——Advanced Low-power Schottky TTL
FAST(F)——Fairchild Advanced schottky TTL
CMOS——Complementary metal-oxide-semiconductor
HC/HCT——High-speed CMOS Logic(HCT
TTL电平兼容
)
AC/ACT——Advanced CMOS Logic(ACT
TTL电平兼容)(亦称ACL

AHC/AHCT——Advanced High-speed CMOS Logic(AHCT
TTL电平兼容
)
FCT——FACT
扩展系列,与TTL电平兼容

FACT——Fairchild Advanced CMOS Technology
1TTL电平:
输出高电平>2.4V,输出低电平<0.4V。在室温下,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.5V,输出低电平

0.2V。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:输入高电平>=2.0V,输入低电平<=0.8V,噪声容限是
0.4V

CMOS电平:

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,0逻辑电平接近于0V。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。

,电平转换电路:

因为TTL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(ttl 5v<==>cmos 3.3v),所以互相连接时需

要电平的转换: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,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。哈哈

OC门,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,OD门,即漏极开路门电路,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能

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。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,所以又叫做驱
动门电路。

TTLCOMS电路比较:

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,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。

TTL电路的速度快,传输延迟时间短(5-10ns),但是功耗大。

    COMS
电路的速度慢,传输延迟时间长(25-50ns),但功耗低。

    COMS
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,频率越高,芯片集越热,这是正常

现象。
COMS电路的锁定效应:

   COMS
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,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,除非切断电源,电流一直在增大

。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。当产生锁定效应时,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,很容易
烧毁芯片。
防御措施:

)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,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规定电压。

)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,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。

)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线流电阻,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。

)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,开关要按下列顺序:开启时,先开启COMS电路得电

源,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;关闭时,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,再关闭COMS

电路的电源。

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

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,它的输入总抗很大,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。所以

,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,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,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。
)输入端接低内组的信号源时,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,使输入的

电流限制在1mA之内。
)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,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。

)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,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。电阻值为R=V0/1mA.V0

外界电容上的电压。
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,就有可能烧坏COMS

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(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):

)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。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。

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,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。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,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,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,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平。这个一定要注意。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。

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,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,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。
   OC
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,那就是漏电流,为什么有漏电流呢?那是因为当三机管截

止的时候,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0,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,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
就不是真正的0,而是约0。而这个就是漏电流。开漏输出: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;OD

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。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,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。所以,为了

能输入和输出电流,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。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/
动器、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。
,什么叫做图腾柱,它与开漏电路有什么区别?

   TTL
集成电路中,输出有接上拉三极管的输出叫做图腾柱输出,没有的叫做OC门。因为

TTL
就是一个三级关,图腾柱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。所以推挽就是图腾。

网友:
看完之后再顶
平时自己都没注意过,这些细的东西最关键,再次感谢。

网友:
支持搂主
非常感谢

网友:
茅舍顿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