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中安装孔和定位孔指的是什么?

楼主(2008-10-12):
cadence中安装孔和定位孔指的是什么?
一般固定板子而开的螺丝孔是不是加个hole就可以了,它是属于安装孔还是定位孔?两个必须都加吗?

网友:
安装孔是板子在组装为成品时,固定板子用的。定位孔是用贴片机贴装元件时固定板子用的。
螺丝孔一般选PTH孔,让shield与板子的地连接,针对EMI问题
普通的机构孔,用非镀金的孔,固定板子用。

网友:
pth 镀金的通孔

网友:
PTH:Plated Throuth Hole
沉铜孔,孔壁有铜

网友:
安装孔,顾名思义,是装配板子时用的。
定位孔,是在加工焊接的时候用的,比如你走回流焊,需要定位器件的坐标,就要靠定位孔,定位孔实际是叫:MARK点,是单面的贴片焊盘,直径为1MM,要求3MM内不能有器件,需要阻焊开窗,为了防止BOTTOM透光,设计的时候,最好在BOTTOM加一块直径为3MM的铜图来档光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贴片都要加上定位孔啊?

网友:
是的。。

是的,如果你要走贴片机的话,手工焊就不用了。

网友:
只有两边有管脚的片子也要加吗?看别人做的只是四边有管脚的片子加了定位孔

网友:
不是这么说,一般来说在板上不两个对称角不对称的位置加就可以了。。不能对称是担心如果完全对称了,你板子放反了也不知道。这种MARK点一般称:板级MARK点。

在器件旁边的叫:器件级MARK。一般的器件都不需要MARK点,只在高密度封装的器件才要,特别是BGA封装的器件。所以,不是所有的器件都需要MARK点。:)

网友:
谢谢dangelzsp的详细讲解,让我豁然开朗。

网友(2009-12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SMT焊接加工时是分定位孔和MARK点来定位的吧
MARK点可以是裸铜、清澈的防氧化涂层保护的裸铜、镀镍或镀锡、或焊锡涂层。如果使用阻焊(soldermask),不应该覆盖Mark点或其空旷区域
而定位孔是类似于安装孔的 不过关于定位孔设计的相关标准 工艺   想请教下

网友:
请问安装孔为什么要用PTH,我用不镀铜的机械通孔可以吗?
另外,在安装孔的PAD设计上如果孔径大于TOP和BOTTOM层REGULAR PAD行吗?应该是打孔时焊盘都给打掉了吧

网友(2012-07-09):
哦,学习了,还讲得真细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