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:过孔问题

楼主(2008-10-12):
我的板子元件较少,双层板,信号线30mil,请问过孔应该设置多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板子元件较少,双层板,信号线30mil,请问过孔应该设置多大?

          15/30mil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板子元件较少,双层板,信号线30mil,请问过孔应该设置多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版主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