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如何在原理图下隐藏PIN 的name or number

楼主(2008-10-12):
自己做的元件,每次想隐藏或者显示 pin name or number 老是去库里面改,有没有在原理图下就可以改的地方啊?
谢谢!

网友:
椐me所知,好象没有。

网友:
有辦法的,在零件編輯區外按兩次左鍵就會進入編輯視窗並將Pin names visible和pin number visible選擇false就可以隱藏起來的

网友:
楼上的的确好使!thanks

楼主:
呵呵,感谢,不过到零件编辑区了,那不是还是到库里面了?

网友(2011-06-24):
    4楼好办法,学习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