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owerlogic不能画电源符号是怎么回事,画的时候就出现这样错误的

楼主(2008-10-12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    这个软件自带有电源元件,你还画有什么用,而画的方式有点特殊,用自带的好了吧% F0 E- R: W8 H- w6 E

网友:
    我也是初级入门的,它的电源,地都是在F2连线时,右键可以选择的。

网友(2011-01-15):
    可以编辑的。我也试过。画好后保存是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