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请教SIWAVE3 的安装问题

楼主(2008-10-12):
我按照安装文件里面的--siwave安装完成后,把SiwaveCrack.COM拷贝到Siwave的安装目录下($install_dir\Ansoft\Siwave3)并运行即可完成软件的破解。
要求,把SiwaveCrack.COM给放到安装后的Ansoft\Siwave3文件夹里面,运行后,在用导入pads的ASC功能时候还是提示LIC有问题。

我查了论坛里面,也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,有人说是LIC的问题,但是没人说怎么解决啊。网上我也找过,也没有说具体解决的办法。

我已经重装了5次了,还是不行。

是不是要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的。或者是我的LIC文件里面的内容不对。

谁知道怎么解决的啊。帮忙说下了。。

万分感谢!!

网友:
SiWave3 其实是不能直接支持PADs的ASC文件的,你需要借助中间转换工具,比如将PADS的ASC文件导入cadense,再转换为SiWave支持的格式

楼主:
谢谢 版主的答复

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您以前遇到过的,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320-1-5.html,就在这里 。

不知道您解决了没。

能否指导下。

楼主:
谢谢

不知道您在安装的时候 选择LIC的时候是用哪个选项的 ,是NEW LIC吗还是通过服务器的LIC 而且我在安装转换工具的时候,上面几个都能装,但是最后一个mentor 转化工具却不能装,提示下面的提示,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

楼主:
我觉得

可能是我装PADS的原因。不知道是不是的

网友:
我也装有PADs,一样能用